神州优雅HP650D3开机处理器温度50多度,

楼主(2012-02-14):
刚开机处理器温度50多,看电影可以达到81度,我用风机清理过,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你散热器与CPU那没处理好。也有可能是你用的是鲁大师模式!

网友:
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

网友A:
拆开,细心做下散热,这个细心点,问题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细心做下散热,这个细心点,问题很简单

已经重新涂了散热膏,现在还是报警鲁大师,,但是没有关机呢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大师啊这个不行吗

有时候鲁大师是不准的!会误倒人的!

网友:
看看风扇的转速够不够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重新涂了散热膏,现在还是报警鲁大师,,但是没有关机呢还

检查散热片有没有变形,价格铜片试下,我一般都是用鲁大师那个温度压力的测试,风扇改常转

网友C:
改个常转看看,再着看散热片导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个常转看看,再着看散热片导热不

在BIOS里面改吗,还是用鲁大师

网友D:
这样本来就是温度高,,加个铜片,把风扇改长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本来就是温度高,,加个铜片,把风扇改长转吧,

在BIOS里面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面改吗

是的  在bios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面改吗

直接在USB那里拉个5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