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板改线之窜线处理

楼主(2012-02-14):
通用按键板通常一般一对一连接即可,但有些品牌板是二个按键通过电阻等元件窜在一个接线柱上,按常规一对一连接总是窜键,这时你可以改线,始终保持一对一连接即可,可把多余的线划断,或者把按键板上窜线上多余的小电阻取掉。个别键可把多余的窜线划断,从按键帽后面找到焊点,直接飞线到驱动板接口相应接线柱上。OK,总能搞定的。办法是想出来的。

网友:
是啊,那天我飞线飞了五个小时,晕啊,第一次学

网友:
直接拿刀子划掉  然后在一对一的接线 就ok啦 不过最近很是懒得话驱动板 改按键 太麻烦 一般我都直接换原装版   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心中一直模糊不青,原来是这样一对一.

网友:
改按键是个细活,不过没见到是高难度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