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机子换完屏幕 屏幕亮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2-02-14):
请教下哥们 DELL D620机子换完屏幕 ,屏幕偏暗 ,亮度调节只能调三格,把坏屏的密码芯片换过来就变成开机无显示有背光,是密码芯片问题吗?如果要刷密码芯片普通的编程器可以用吗?就是刷BIOS的编程器,或者有DELL D620屏幕密码芯片的资料,谢了

网友:
要用原屏的码片   不过有些型号的屏幕 即使换了码片也是白屏  还得换不同型号的屏

网友:
坏屏的码片换到新屏就变成无显示  有背光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求助。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现在重新换了一片新的屏幕OK了  看来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值得借鉴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换的是普通的屏,很暗,后来将原屏码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
DELL还是比较挑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