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进水机

楼主(2012-02-14):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CQ40  客户说 机器被小孩子水杯倒了 在键盘上了  客户说亏好自己在旁边 马上去掉电板  拔掉适配器   然后对着空调吹了两天  外边又用吹风机吹  第三天可以开机了  可是用了一天后 正常 第二天 发现适配器插上 适配器接口电源指示灯不亮  肯定是不能充电了  但是 用电板还是可以的  等电板用完  哈哈 悲剧了   然后拿到这里来
    不用说进水机 是一定要先拆机用酒精或洗板水处理过才行的 拆机后量 电源接口处电压正常 公共点电压也正常 晕 就是 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不亮  按照以前总感觉  单路不开机  电板能开 适配器不能开 或者适配器能开 电板不能开  除了这些物件本身故障外 就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了  可一直查也没查到   每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我总想到主板维修基地  真实个互相学习 无私奉献的地方  搜索后很多朋友说 适配器也是需要被IO识别指示灯才亮   于是就直接检查IO  后来确实发现有一个针脚发霉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用酒精清洗后 加焊  一插适配器 熟悉的灯光出现了 按开机键一切正常 。本人新手  忘大虾们看到口下留情啊
     另外 对于HP CQ 40  42等系列  用可调电源维修时 指示灯也不亮  很多朋友说 必须用原装的适配器 因为中间针有电压  可维修时需要看电流  可调电源不行 还有些朋友说 找个HP原装适配器的线 把正极和中间针的那根线并在一起 接可调电源正极  就可以了 可是我试了有些机器可以 有些机器不行  各位朋友们给指导下 维修时如何才能可调电源接法  可以使这些型号开机啊?

网友:
用可调电源 中间的接个电阻 或者直接在网上买一个大头 有专门修这种机器的大头卖的
进水机 不严重的 一般就洗洗刷刷 烤下就好了 不过要细心

网友A:
谢谢  了   我买可调电源是 基地买的   可以插HP机器的中间也是带针的头子 插上去 没反应 这种电源头不行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HP的,,装好了不开机,才发现不是原装电源,郁闷死。

网友:
买个HP转接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了   我买可调电源是 基地买的   可以插HP机器的中间也是带针的头子 插上去 没反应 这种电源头不行 ...

不是有专用的大头吗 里面拆出来还有一个很小的电源板  一般买回来转接就可以

网友:
买个大头转换的就行了,我们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了   我买可调电源是 基地买的   可以插HP机器的中间也是带针的头子 插上去 没反应 这种电源头不行 ...

不是双电压的

网友:
谢谢;讲说得诚实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