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cq40-531tu/521tx 无声音

楼主(2012-02-14):
hp compaq cq40-531tu/521tx 无声音
解决方法在WINDOWS 下升级BIOS就可以;
下载地址可以从HP官网下载有

网友:
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刷高版本的BIOS程序;另一种是换一种不同版本的系统。

网友:
或者换win7系统

网友(点评):
是的,WIN7客户无法接受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点评):
跟驱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