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笔记本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2-02-14):
一台联想笔记本装不进系统。。我先用U盘装的。进PE的时候就蓝屏了。。用光盘装过不去。。谁知道要怎么装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有什么错误提示呢?硬盘模式改了没?

网友:
可以进入DOS,用ghost DOS软件手动恢复镜像文件,试试能不能安装

网友:
先拔掉外设看看

网友:
将硬盘拿下来放到别的机子上装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台机上GHOST 然后关机拿下硬盘装回笔记本,再开机试试,我一般装不上的都这样办!

网友:
USB光驱装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