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2-14):
映泰945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C1 07反复跳
测电压,南桥1.1V,VTT 1.4V,记得好像应该是1.05V和1.2V,会是电压偏高的原因吗

网友:
   你刷下BIOS   看看,  还有内存供电,。

网友:
好好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VCC SPDVCC 时钟 两条总线 和数据地址线 刷BIOS 最后干北桥

网友:
同意

网友:
3楼,你都说完了,我们还要说什么。

网友:
非常赞同3楼的维修思路,就按他说的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刷一下bios如果还不行,一般为北桥虚焊。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请回复

网友:
照着3楼说的办。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COM芯片坏了,拆掉正常了。
多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解答。

网友(点评):
哈,出乎楼上兄弟的意料啊

网友:
真是出乎意料

网友A:
com IC12V拉底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BIOS芯片吧?CMOS RAM在南桥里

不是CMOS,是COM,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 IC12V拉底了吗?

拉底了,直接把COM芯片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CMOS,是COM,串口

呵呵,看帖子不仔细居然把COM看成CMOS,不过还真意料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