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原装驱动板接一个新的电源板 要四条线

楼主(2012-02-14):
我今天修了一台机,电源板坏了(板都变型了) 换之,  我一开始接了三根线, 3.3供电,地 控制线,之后出现一片白屏, 吓的以为被我烧坏屏了.    之后我在想是不是要接多一根线呢,于是我在原电源板上测了一下接口处还有一个5V供电, 我想这5V应该有作用的吧。

   所以我又在电源板与驱动板接了一根5V供电,一根一根在驱动板上试,当然地线接处点我是不会去接的.

最后奇迹来了, 亮了。 太兴奋了,没搞坏呢

   我想问的是,一般三条线就行了,这多出的一条5V线到底是什么线来的.  我不清楚, 问问你们

   知道的说下,   明天我再把型号传上来。 我忘了今天记下来。

网友:
有些屏是5V供电的,你说白屏有可能是屏供电不足吧,或是屏上没有5V就没有供电,屏如果没有供电肯定要白屏了

网友:
也许吧  驱动板是供电上了 屏没供电

网友A:
白屏,说明屏已经供电。
5V是驱动板供电
3.3V是BL或者ADJ供电
黑色是GND线。
5V没接,显示器肯定没图像出现,但是3.3V开关电压有了,所以白屏。
一般接3根线是5V,BL,GND
你接的可能是是BL,ADJ,GND
驱动板根本没工作,可是屏供电已经有了,所以白屏。

菜鸟意见,别笑话。

网友(点评):
驱动板没工作是不会白屏的,只有屏得不到供电而且高压有才白屏!

网友(点评):
跟人感觉 一般的直接接5v的板子 是应为驱动板 上带有 5v-3.3的电路 这个机子的3.3是电源板给的 所以多一个线吧

网友:
ON/OFF信号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说明屏已经供电。
5V是驱动板供电
3.3V是BL或者ADJ供电

白屏不能说是屏有供电   是屏没工作 但灯管有工作就是这样

   而且我原来那样接三根线能点亮灯管 而且能开关机  说明驱动板供电上了,信号线也正常

  应该是这牌子电路不同,接了3.3V供电给驱动板 但要5V给屏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