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2-14):
客户拿一个移动硬盘来说是系统认不了,过来后发现是数据线问题,换了一根数据线电脑就可以认得到了。但是奇怪的问题出现了,进去后分区都还在,但是什么资料都没有,就像是刚刚分好区的硬盘一样,可以正常存取东西,但是客户说以前是有资料的,有点郁闷,请问大家遇到过吗?我感觉移动硬盘没什么问题啊,倒像是人为把数据给删掉了,郁闷,求解!

网友:
估计是他自己误操作,数据线有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硬盘没有格式化的提示,他如果点击,就会清除数据了。你可以用恢复软件恢复试试看。。。

网友:
用分区工具恢复分区试试

网友:
不会是客户找你,扯皮吧!
我估计是那客户自己操作错误了的

我也是这样怀疑,但是那客户说他什么都没做过!

网友:
先不要动硬盘,用WINHEX把硬盘做个镜像,在镜像的操作,用软件先扫描一下硬盘看看数据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