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分屏

楼主(2012-02-14):
ACER 4310分屏,下面是图片,屏幕换过,机器是943GML集成的,不知道跟排线有没有关系,测量一下LCD1的4对信号也都正常,电压也差不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ACER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现像呢.楼主修好后一定要发上来啊.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显卡有可能吗?
反对楼主:
5.0
挚爱
反对楼主:
都说是集成的 你还说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过了吗,屏不兼容也会出现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机子,不过是独显的,你这个可能是集成显卡出显了问题,重新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好的话留个言!
同意楼主:
4.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看下屏线到码片是不是断了

网友:
显卡吧 以前修道过的 你试试 好了留言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
你运气好,我前两天刚修好一个。。。屏线中断了一根。。。我是刚好店里有此屏线,要不然也不知道是怎么修。。楼下有位仁兄说的很正确。。。换其他的屏白屏,本来的屏分屏。。

网友:
哪到底是屏蔽线问题是还是是显卡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先换屏试,我遇到过分屏的,屏线重新插下就好了

网友:
修到很多独立显卡分屏的板子,一般都是显卡虚焊,集显的接外接看是否故障依旧,故障依旧的话建议加焊北桥或换

网友:
建议LZ修下北桥看看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先排查屏、屏线,再更换内存,接着再显卡。不要盲目做显卡。

网友:
我以前修过类似的问题 是屏线的故障

网友:
遇到屏线不良,花的,还没遇到分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