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多灯改造问题

楼主(2012-02-14):
在高压板多灯减半的改造方法里,查看资料,有的说直接在插口处用导线短路,有的则说用电容短路,到底哪种用的时间长?导线短接的方法自己试过,可行,但是不知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可以去保护啊.那样接几个都可以用的

网友(点评):
去保护不在此讨论

网友:
显示器,我都是换的高压板。你用导线短接,可以支撑多久?
我没有用3KV电容跨接过

网友:
我短接也是做测试用,是想看看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支撑多久没试过,所以才发帖问问做过此方面改造的朋友,看看哪种方法可行。

网友:
没事的都可以用 !比去保护要强些

网友:
短接法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好像听说时间长了会烧高压板。

网友:
我没去过 都是直接换灯管 或者高压板 感觉这样安全些

网友:
不要搞那样的事情,别把问题越搞越大还容易返修

网友:
给修还得修,给换好得换

网友:
一般换新的高压条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