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外接VGA不显示

楼主(2012-02-14):
今天遇到一个X61的机器965芯片组的,是一个老师用的,经常使用VGA外接投影仪使用,说最近突然间用不了了,
开机试了一下,FN加F7转换的时候直接蓝屏报错是0X0000007F,心里想着是驱动问题,就下载了官网上的显卡驱动和快捷键驱动,结果不蓝屏了,转换的时候也有反映和提示音,但是外接显示器没有反映,
行场信号2个电压为5V

3基色万用表测量不出来任何电压

时钟数据2个电压正常

9脚5V供电

试了2个显示器,也换了数据线了,没有作用,

拆开主板测VGA接口,9脚供电5V正常,12-15脚的电压都正常,按图纸上标注的3.3和5V都正常,但是万用表测R G B 123脚没有电压,因为没有买示波器所以没有思路了,大家有遇到这样的请发表一下看法谢谢了!

网友:
还没有休息的朋友们发表一下意见,怀疑U50芯片,但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有北桥但是板子太薄有风险,无奈中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U50行场信号放大芯片的问题,换完就OK了,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显卡一般会引起这问题,在这里我有个小小的发现,笔记本外接一些比如功放,烧声卡的几率很大

网友:
U50行场信号放大芯片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换U50吧 多数是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
U50很多时候就这玩意。学习了!

网友:
说实话,这情况我还真修不出来了啊。学习了

网友:
IBM一直有这个问题,VGA不显示量3基色没问题直接换那个芯片

网友:
主板,显卡常有的事,门电路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