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

楼主(2012-02-14):
不通电,拆机发现保险管烧黑,经测四个整流二极管、二个大电容没有问题、发现1个高速开关管损坏,拆下三个开关管继续测量发现R9A电阻烧黑(还有2.3K的阻值),有1个二极管损坏。更换了一对高整开关管13007、1个保险管、1个3K电阻、1个二极管。通电测试:用直流档测量紫色线有5V电压、绿线有5V电压,7500B12脚有20V电压、4脚有5V电压、14脚有5V电压;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这时测量7500B 12脚有20V电压,14脚有5V电压,4脚电压为0。
怀疑IC有问题,从1个电压不稳定的黄河电源上拆下1个7500BIC替换,拆下3个高速开关管,重新测量下面的电阻,发现R8与R8A并联的两个电阻无阻值,用二极管档测量为无穷大,从网上查得知一般接此高速开关管的电阻是2.7K的,随各用1个2.7K电阻替换。通电短接绿黑线,风扇同样不转!测量紫色线有5V电压、IC12脚有20.3V,14脚电压5V,4脚电压3.6V,同时闻蕉味,赶紧断电,摸此IC有点发热。重新更换7500B,重新通电不短接绿黑线,测紫色线有5V的电压,绿线有5V的电压,IC12脚有20.3V,4脚有3.6V电压。
断电测量两个SA773三极管完好,两个推动三极管STC945任3个皆有500多欧姆的阻值,卸下测量也是一样,无法确定是否损坏,更换成C945三极管上电故障依旧。今天测量了那两个R8、R8A的电阻阻值各为0.35欧姆,至今未能修好。菜鸟喜欢学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谢谢论坛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谢谢月饼先生让我转正,让我能学习各前辈的宝贵经验。

网友:
今天把两个连接主开关管G极的电阻换成0.1欧姆的电阻(原先并联的是红红金金的电阻,并联后的阻值是0.11欧姆)通电短接绿黑线同样无输出。断开LM339第二脚连接的电阻短接绿黑线依旧无输出,累啊!第1次学修电源就碰到烫手山芋!!!

网友:
今天把两个连接主开关管G极的电阻换成0.1欧姆的电阻(原先并联的是红红金金的电阻,并联后的阻值是0.11欧姆)通电短接绿黑线同样无输出。断开LM339第二脚连接的电阻短接绿黑线依旧无输出,累啊!第1次学修电源就碰到烫手山芋!!!7500B的8、11脚各有0.23V左右电压(数字万能表直流档)

补充内容 (2012-2-19 21:38):
待机测两个C945集极对地各2.3V左右、基极对地各1.54V左右、发射极对地各1.52V左右、(Q11)SA733发射极对地1.77V左右、基极对地0.03V左右、集极对地1.77V左右、(Q10)733发射极对地1.15V左右基极对地1.75集极1.77V

补充内容 (2012-3-29 20:13):
红线为3.46V、橙线为5.17V,同时有焦味,测紫线有18V左右的电压,1000UF10V电容鼓涨,更换TL494及TL431后,开机前紫线为1.7V,开机后为9V左右的电压,半个小时后为13V,期它各组输出没变化。现待机紫线电压高谁能指

网友:
今天用好的一同型号电源待机对照测量SA733发极对地4.24V、基极对地4.9V、集极对地4.93V、另1个基极对地0.29V、发集极相同。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源应怎样维修呢?

补充内容 (2012-2-22 21:24):
高手都去哪了?好多天了,都没有人出来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3-17 23:00):
用万能表表笔不经意的磁到TL494的12脚和13脚(短路12脚及13脚),风扇会转动,似乎TL494会烧坏,此电源还未修好

补充内容 (2012-3-29 20:05):
前几天到电子城买了两只TL494,今天更换上1只,接电路板的1股电源线断了几根就不在意,上电啪的1声烧断了,经查主开关管130071只损坏,三极管3203损坏,更换后上电紫线1.7V,绿线5V,短接风扇转动,测黄线为12.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