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的又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14):
这台显示器,没接VGA信号线能正常显示无信号的图示,接上线号线就是黑屏,电源指示灯还是绿灯但是不像有“无信号”图示时常亮,而是绿灯一闪一闪,不知是要查哪方在的电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
重点驱动板。     信号的问题

网友A:
主机原先的分辩率是否超过CRT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原先的分辩率是否超过CRT的范围。

主机的刷新是60HZ,最低的了,这种刷新频率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
不是刷新率,是分辩率.还有就要检查一下数据线输入接口电路.

网友:
老大.是行场扫描集成块坏了.换吧,替换法.我碰到过滴.没有接信号线时,显示"检查信号线"接上信号线就黑屏吧.

网友:
问题得一解决了,是A81DC存储块的问题。换个新了写个程序好了。问题解决了,但是大家总结这个故障希望大家在修这个机子这种现象不要走了弯路。

楼主 那你这台有没试过安全模式可以不可以显示的啊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太好运了,这个我遇到过几台,都不是数据的问题!!!!其中一台换CPU就正常,另两台搞不掂

网友:
行附属电路保护 ,VGA线行场信号是否正常到了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