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四核的cpu改成在任务管理器上变成双核的

楼主(2012-02-14):
求助一下  我记得好像是能改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XP吗?运行,MSCONFIG,在里面高级有一项是选择核心数的,我用的win7现在帮你看不到

网友:
根本没有高级。。。。。

网友:
引导-高级选项  不清楚看附件

网友(点评):
你这是WIN7,人家要XP的,我汗

网友:
运行怎么不行了MSCONFIG,没有高级啊

网友:
一个一个找,如果找不到,你就属于不会修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