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 维修

楼主(2012-02-14):
今天准备从收的报废的E42L里拆个屏线用一下 在拆的时候顺便把主板拆了出来准备当料板用 在拆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器好像之前没有被拆过 当把主板拆出来后发现这个故障板是没有被修过的 外观完好 无烧 无进液痕迹 此时心中一喜说不定能检过宝
下面把维修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板号:LA-3541P
拿出板后接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0.050 (从待机电流上看没有发觉有什么异常)随即按一下开关键 无反应
用表测了一下无3V 5V 到这步心问题不大 无待机 要么隔离电路没有过 要么3V5V供电这块有问题
这个板的3V5V供电芯片是MAX8734A
顺手量了一下MAX8734A 旁边的一个二极管 有19V, 心想这里的19V肯定保护隔离过来的(后来看图纸得知这个二极管叫PZD1 19V电压是VS电压并不是真正的B+电压)

再次确认一下 用表测了一下3V 5V上管的D极 电压只有0.3V  断开电源 测D极阻值 只有8欧左右
明显是B+电路有短路 这下方向有了 找短的地方吧
因为E42L这个机器前几也修过 也是B+电压上不来只有3V左右 最后是待机3V的下管和待机芯片MAX8734坏
经验告诉我B+电压有异常大多是待机芯片电路 其次CPU供电电路 大短路的还有就是B+电路上的电容有短路
现在开始动手
首先先断开待机芯片MAX8734的B+供电电路
翻开图纸 找到PJ15是待机芯片B+供电电路节点 用烙铁刮开PJ15 测B+阻值还是8欧左右PJ15的另一半连着MAX8734的阻值上升恢复正常(多少我记不得了) 到这一步说明短路的地方不在待机电路
翻开图纸继续  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VIN 需要PQ10 PQ11 两个MOS管全导通经过PR51 才会产生B+电压
动手取下PR51  用表测PQ11 D极对地阻值正常 这时可以确认问题出在PQ10 PQ11之后并且排除PJ15之后的待机电路
用杀手锏 烧机
焊上线 电源电压还没有调到3V 电流都上到1A多 这时肯定有地方烫 用手把主板摸了个遍 一看是一个MOS管 一定是某路供电上管 仔细看一下 是PQ30 搜一下图纸 最终确认是+1.5VSP供电的上管
图纸上看到B+是通过PJ17这个跳线到达PQ30的D极
先断开PJ17 用表测了一下B+阻值恢复正常 再量一下PJ17 连着PQ30的这一边阻仍是8欧左右 这下可以确认B+电压短路故障点可以缩小在PJ17之后 因为PQ30烧机时发烫凭以往的经验肯定是PQ30的原因  取下PQ30用表测PQ30 确实是坏了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上管焊上 心想这下没有问题了 焊上之前断开的跳线 接上电源 待机还是0.050 测B+电压还是出不来 测B+阻值变为40欧左右明显不正常 还是有地方短路 因为之前断开PJ17后B+阻值正常 所以PJ17之后电路还是有短路 再次断开PJ17 这时B+电路阻值恢复正常 PJ17连着PQ30的这一边阻值为42欧
图纸翻到PJ17这边 电路很简单 PJ17 之后接了两个电容PC96 PC98 然后分两路一路到PQ30的D极 另一路到PU8的第一脚给PU8供电
先拆下PC96 PC98 测还是40欧左右 再次焊下刚刚换上的PQ30仍然是40欧 下面只有PU8了  肯定是PU8也坏了 吹下PU8 测量阻值恢复正常  PU8的型号是ISL6269ACRA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ISL6269ACRA 换上 装回PQ30 PC96 PC98  阻值恢复正常 焊上PJ17 这次接电前先测一下B+的阻值 正常  插上电源 待机电流0.095  (这个板这个电流正常的)测3V 5V都有 按一下开关键 能正常触发到0.4几
装上CPU 内存 触发后电流只能到0.4几 不正常呀
测CPU 无供电 CPU的供电芯片是PU11 MAX8770 测PU11 19脚VCC 25脚VDD 都有5V 38脚SHDN 有3.3V
在这个时候无意中发现南桥烫 肯定不正常
CPU供电这块先不管 把明显有故障的南桥换了再说吧 一翻忙碌之后 南桥已经换好
接电 触发 电流上到0.2几 南桥温度正常 装上CPU 内存 上电还是0.2几 测CPU供电没有出来
PU11 供电 EN都正常 先个个MAX8770吧 换过后还是没还没有供电输出 这是哪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机器是当报废机收回来的会不会CPU也是坏的呢 换个CPU吧 找个好的CPU 装上去 加电 电流 顺畅熟悉的往上跳着最终到0.9几停下来 经验告诉我 OK了
接上屏 接上电源 开机 LENOVO 在我眼中一亮 没想到板修亮了 屏也竟然是好的
我真大意 一直把这个宝和一堆废机器放在角落里
这下把整机测试一下吧 找个硬盘 装系统 时发现C壳触摸板和主板的软排线没有了 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怎么办 不急这个有办法
找个液晶显示器软屏线 用剪刀加工一下 OK

网友:
厉害  我啥时候能达到这境界

网友:
运气好,收到宝,技术也不错

网友(2014-07-24):
待机0.095正常??我的是0.09,ISL6269芯片发烫
老爱坏南桥 ,

网友(2012-02-15):
很不错!看到这个技术真的很羡慕

网友A:
不知道你们芯片为啥这么全,.料板多,还是附近有电子市场

网友:
牛X啊 学习了 终于能看到大图了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要勇于动哦

网友:
思路不错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今天的E42L也是坏南桥,坏6269CARZ,连同PU8的外围也有问题,通病乎?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分析思路非常好。

网友:
仁宝的板子电路还是好跑 喜欢修仁宝的板子

网友:
不错。。够细心的哈。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什以时候能到你的境界,我也就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芯片为啥这么全,.料板多,还是附近有电子市场

修的多料板就有了 呵呵

网友:
该本子ISL6269acrz这个芯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保存了,向楼主学习学习B+电路跑线路

网友:
谢谢了,楼主
小弟现在镇上开家电脑店,在市里学主板维修
因店里忙
在那学了一段时间,加到一起有一个月吧
以后还请楼主多关照下
我加你     为好友了
小弟QQ 610890432

网友:
待机0.095正常??我的是0.09,ISL6269芯片发烫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学习了。写得非常清楚。

网友:
LZ这故障板子是要报废的,故障太多了,如果收费这机收多少合适?

网友B:
偶关心的是楼主这个宝花多少银子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关心的是楼主这个宝花多少银子收的。

150 没硬盘 没内存

网友:
还是技术不错。

网友(2012-03-16):
楼主仁宝的板子很熟啊 好技术

网友:
羡慕楼主有这么好的思路,期望自己也快成长起来。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 !变废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