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装不上的系统,大家分析下是哪个硬件可以有问题?

楼主(2012-02-14):
一台2010年联想笔记本,拿来的情况是系统关不了机,我想是系统问题就重新吧,GHOST正常,但第二遍解包的时候就到2/3的时候就不动了,又换了几种盘也不行,最后又按照正常一步一步的安装XP,中间停了几次好不容易装上去了,但还是不正常,关机不正常。这可能是哪个硬件出问题了。请教大家。

网友:
可能是外置引起的

网友:
应该装WIN7吧,要是XP可能会这样。

网友:
硬盘挂了 检测下硬盘或换个硬盘试

补充内容 (2012-2-15 13:18):
我对kingyang兄台的点评 很无语 是你自己没搞清楚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楼主说的 换了几个盘 ,应该是指 换了几种GHOST系统盘。 不是指硬盘。
LZ不是说换了几个硬盘了吗,,

网友:
先测一下硬盘看看,有坏道的话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你分析的 不用装系统就应该知道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再就是拆掉所有的外设。看看是不是外设的问题,这个情况主板的问题一般不大

网友:
为什么不换硬盘试呢

网友:
不动了是死机还是没死 没死的话可以多等等。。有的GHOST时间有点长~

网友:
学习,我也有这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先硬盘后内存。。我还遇到过CPU坏装不上系统的。

网友:
恩恩。我也觉得先确定硬盘本身的好坏。然后再检查板~~~

网友:
装WIN7试一下

网友:
装系统把驱动全部不安装,能正常吗?进系统一个一个驱动的驱一下看看那

网友:
应该是模式不兼容,装WIN7就好了,要装XP得改BIOS

网友:
对,我觉得楼主应该换下WIN7试下,如果WIN7行的话那就不是硬件的事了

网友:
描述不具体,不行怎么不行?提示什么?光单单是死机吗?

网友:
首先怀疑硬盘坏道,换硬盘换内存,BIOS放电,先排除再考虑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

dragon-chen -5 严禁灌水

网友:
装WIN7试试   现在不少机器挑,装WIN7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