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721 电源板 改通用板怎么接线 ???

楼主(2012-02-14):
板子上没没印刷 接口定义  已经找到 12V 和地线  然后换上通用4口高压板

ON/OFF端 找到一个5V 接上后白屏,接信号有显示,关机仍然白屏

adj线没接上

补充内容 (2012-2-17 20:33):
已经解决  直接找了个可受控3.3V 开机电影 飞线解决!

网友:
OFF/ON 一般都是3V 吧!从驱动板接口处找,有两根稍细的线,往高压板方向去的。其中有一个进了三极管的,那个就是OFF/ON

网友:
开启信号都是经过高压部分的一个三极管。

网友:
开关信号线不能接电源的5V要接授控的,电压不一定是5V也有2点几V的

网友:
ADJ可以不用接直接拔掉就行了,就接3线,12~地~OF

网友:
你找的那个5V是驱动板的供电吧 一般OFF/ON是开机之后有电压 关机或信号灯转成红色就没电压

网友:
我改过一个HPC的,接12V  地线  然后把驱动板过来的那两个合并,接高压板的信号,就OK了!

不合并的话要不然没有信号,要不然没有背光!

网友:
OFF/ON接到屏保险上就行了

网友:
OFF/ON直接接5V肯定是通电白屏,开机正常关机白屏撒,因为OFF/ON脚没电压变化了.

网友:
那买的直接问店家,让他给你传个图不就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