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问题(富士通MJA2250BH)

楼主(2012-02-14):
手头有一联想E46上面的富士通250G硬盘,型号:MJA2250BH,客户拿来是进不去系统,用GHOST重装系统走不到10%就是动了,硬盘灯直亮,怀疑硬盘有坏道,用MHDD检测硬盘没有坏道,后怀疑分区发现了问题,用分区工具DISKGEN分区,分好要执行操作时分区不成功,硬盘灯直亮。无语给客户换了一块新硬盘,后来把这块硬盘留下来我自己做了个从盘存数据发现单个文件大于120MB时文件拷贝不过去,开始怀疑是硬盘二级缓存出现了问题,手头又没有一样的硬盘,就只有加焊了一下电路板上一个BGA封装的一个芯片,无果,还是一样的问题,服了不搞了,大约这块硬盘放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最近表哥的一台联想E46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硬盘价位正高,一个500G的要600元左右,手头上又没有硬盘 了,搞了半天也没有好,又想到了这个硬盘就把之前放了半年的硬盘拿出来,装机做系统居然好了,分区做系统一切正常,用了一个星期也没出问题!但郁闷的是我手头上还是有一块这个问题的硬盘,不可能双要放上半年才能好吧,到那时硬盘可就是白菜价了,群里有哪位高手给指点下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小弟在这里跪谢了!

网友:
我认为即使这样也用不长也许你的朋友不久就会找你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跟你一样的MJA2250BH,故障也跟你一样,用MHDD这些软件检测是好的,也可以ERASE,但不能装系统也不能分区,用个别软件检测会显示缓存失败,拆开里面只有BGA芯片88i8831-bam2跟一个驱动芯片同样加焊无果,不知是不是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