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U盘做了个晨枫V2.0装系统,怎样才换里面的系统

楼主(2012-02-14):
想增加我自己下来的系统,应该怎样加入进去?

网友(点评):
我一直都用晨枫PE,现在它有3.0标准版的可以直接加自己的映象到一个特定文件夹下就可以启动,看下它的说明很简单的

网友:
直接复制粘贴GHO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等高手来吧

网友:
我一直都用晨枫PE,现在它已有3.0标准版的,3.0的可以直接加自己的映象到一个特定文件夹下就可以启动

网友:
看你这个原来是什么封装的,是ISO的话,可以用UtraIO打开,看看啥引导的,再把你自己的封装进去就是了。要是别的也不知道怎么弄。我自己用DOS启动盘,再用grub引导的ISO,这样随便拿个PE的ISO包都能用了。

网友:
没有用过你说的这种东西

网友A:
我· 用过  2.0的  对有些主板 例如 华硕 的 会 蓝屏  花屏  你在 网上下载 一个 ISO的系统文件一般是压缩包  文件后缀有ISO标记, 解压  里面有个<XP>的是680——700M的GHO的文件  《win7》是2.8——3.2G的一个GHO的文件 复制到 U盘里面 就行了 一般 你不要 单宁设文件夹,U盘再放些 常用软件就ok了。但我现在用的是完美者的  兼容性比较好  软件丰富些做起来的 方法跟成风的不一样,困难

网友:
我也觉得完美者比较好用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把你下的系统.GHO的文件拷进U盘,不用考虑怎么添加怎么封装,直接就能用了

网友:
FbinstTool.exe       兄弟,用这个软件吧,UD隐藏里面的东西都能看到,还可以导出导入文件、!正是您所要的!

网友:
直接把GHOSTXP文件拷进去就行了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V2.0不会弄,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复制ISO文件进去,在PE下双击也不行

最后换成V3.0版本的就简单多了

把系统文件复制到U盘,用V3.0里的一键恢复系统,打开我复制进去的系统文件就行了

没V2.0的那么复杂

先玩玩看,不好用的话再换其它系统

第一次玩,以前都是用光驱装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用过  2.0的  对有些主板 例如 华硕 的 会 蓝屏  花屏  你在 网上下载 一个 ISO的系统文件一般是压缩包 ...

用不用加些引导的东西

网友:
更换 gho 就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