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2-02-15):
我昨天接到一个山塞版的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电源灯闪,点不亮,空载测电源12正常,带上负载后电压由6.1到9.5跳变,最后慢慢升到12V,感觉是启动电流够,换300V,无果,最后换50v 10微法电容,由于手里没有,只找到了一个50V,47微法的,换上后,故障解决,但电压升到12.5V,但感觉启动的电流好像大。。。。怕长时间烧坏电源IC ,请问家,可以这样替换吗。。。。。。会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
晕了,大家别只看不回呀。。。。。。给个建议呀。。。

网友:
“电压升到12.5V”属于正常范围(另外因表型不同,测量误差也不同)。
此电容在10-47UF之间均可用。

网友:
呵呵 你这个问题还真是好解决啊 我遇到个 几乎全换了  也没好

网友:
不会出问题,我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
换个电源板算了,这样的问题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