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康柏V3000带独显 AMD处理器故障求解

楼主(2012-02-15):
康柏V3000带独显 AMD处理器通电自动加点,黑屏,电流0.7A并持续上升,直到0.9A左右,先排除了通病的可能,重新做了显卡BGA,还是老样子,CPU和内存供电正常,不插CPU和内存过一两分钟显卡发热,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感觉显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自已顶起来

网友:
0.7的 电流,感觉好像CPU没有完全正常工作,可以先测量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有没有正常。最最多的就是没有复位,然后重南桥那边开始查复位。

网友:
CPU供电为1.25V,在显卡附近有个场管的输入电压一直在变,从0-5V跳变,跑线跑到MAX8760了,正在查资料排除,呵呵。

网友A:
显卡从新植株或换了吧 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有这个AMD 的板子要不要  200 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从新植株或换了吧 显卡问题比较多。

重新植珠了,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做了2/3遍 就会坏的 确定显卡还没有坏、然后各电压都有?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我遇过这个问题的 我植株 就好了..

网友:
换个U试试,这破CPU很容易出问题,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第一件事换U

网友:
测出是给显卡供电的G792坏了,还没找到合适的替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