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2-15):
ati芯片组的主板,是联想品牌机里面带的主板一般的不过内存是北桥虚焊还是其它的问题,求助。

网友:
内存那边电压正常不      如过正常   可以压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时钟,供电

网友:
也可能是BIOS问题哦

网友:
1供电 2 bios 3桥嘘
4 cpu
大体上就这4种 其他的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