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12-02-15):
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可是用一段时间黑屏,电源指示灯亮,怎么修复此故障求助。

网友:
请问LZ是什么显示器啊?

网友:
检察下灯管和高压吧。。。好像是灯管老化。。。打火了

网友:
一般就是电容爆了 12V不稳定 高压板或灯管造成的 拆开测测吧

网友:
看看驱动板给高压板的ON电压有没有,先区分驱动板很高压板在说。
用假负载排除电源,用高压条看看每一根灯管的电流再说。要是LED的就另当别论了。
相信楼主很快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爆了,拆开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
看灯.是绿的还是黄的..绿的一般是.高压条.或电容坏.

网友:
你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这样的问题一般就是灯管线断了

网友:
12V不稳定 高压板或灯管造成的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高压灯管了,, 仔细查吧, 这钟问题很烦人,

网友:
我遇到的是 宏基的一台 噼里啪啦的响   请问 用17的显示 拆下来的高压板能用到19的显示器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