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压无显示

楼主(2012-02-15):
纯平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起高压,但是无显示,怎么下手维修求助。

网友:
量尾板上的灯丝、G1、G2等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把尾板上的H、R、G、B、G1、G2电压都报上来呀。

网友:
查看灯丝是否亮,如果灯丝亮,调加速板电压,一般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出现白色光栅--------检查视放。
2,出现水平亮线---------检查场电路。
3,仍黑屏-------检查G1电压,G2电压。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4楼正解,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修电视的同行啊,幸会幸会!

网友:
是不是负压太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