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2-02-15):
显卡的gpu,显存供电正常仍不显示,怎么下手维修求助。

网友:
给GPU加一焊

网友:
加焊一下吧,不行从做主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像遇到过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加焊重做GPU?供电正常只是显卡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必然的条件。再说显卡上的供电也不是就这两个,其它的供电不正常也不会亮。供电正常了还要检查数据总线、控制总线、BIOS等等,即便要对GPU下手,总也得先检查了再说。GPU就是显卡的核心或者说心脏,能当做儿戏一样随便就干的吗?

完全同意!

网友:
3.1
说的好。。。。

网友:
打值正常就没必要动GPU,动了等于不审直接判死刑

网友:
楼上的就是理论的向征,技术也没得说

网友:
我度产你把外围的查完再加焊中不

网友:
显卡板正常的话,就是GPU了,还是做一下吧

网友:
量下金手指跟背面金手指上面的电容,看下阻值一样不

网友:
我一般直接加焊了

网友:
同意 5楼  不要来不来就就加焊GPU   植株什么 动GPU那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
万不得已才动GPU吧·

网友:
呵呵,谢谢 大家了,我受益匪浅

网友:
先加焊再说~~~

网友(2012-03-16):
记得留意下GPU的时钟,打下波波、、、、、、、、

网友:
一般直接加焊都好了

网友:
上bga这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 根本不会扩大故障,一般情况下供电正常做主控好的可能非常的大!何必要浪费时间去查那么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