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更换芯片时候不小心挂掉了主板上的2个手指咋办 ...
悲剧啊~~更换芯片时候不小心挂掉了主板上的2个手指咋办呀

楼主(2012-02-15):
更换芯片时候不小心挂掉了主板上的2个手指咋办呀,必须换主板吗?是个COMS的安全芯片
芯片

网友:
那位师傅帮出出主义,有没有别的补救办法的???

网友:
飞线噻。。。。。。。
同意楼主:
0.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看能不能飞线

网友:
怎么飞呀,,IBMR60E主板 有图纸没?

网友:
仔细看看,说不定是空脚呢?如果不是空脚就飞线呗,线也不会直接从主板里长出来

网友:
是的,如果是空脚就幸运了呀!

网友:
If not connected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