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分享修复硬盘有红色块的方法

楼主(2012-02-15):
昨天客人拿来一台电脑,客人反应机子运作速度很慢,并且时有桌面卡死现象,初步判断为硬盘有问题,用MHDD扫描后果然有19个红点,后用MHDD工具擦红色块没用,又用ERASE命令也擦不掉,想想这块大硬盘是不是没的修了?还是不死心,后来用DM试试,有收获,在DM低格后再重新扫描硬盘红块一个也没有了,再用HMDD的ERASE清零一下硬盘OK!分区,做系统!成功修复。本人技术过浅,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实践的一点经验!

网友:
DM低格?兄弟,是多大的硬盘,用了多长时间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好奇,同问

网友:
沙发 我抢   LZ说的 方法  我早就在用了  至于MHDD  效果  比例向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物理损坏,如果是物理损坏,MD是没有用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下,也许有用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不是大硬盘,是80G硬盘,用DM里的低格工具格的盘,用了七八个小时,很慢!

网友:
是DM中的低级格式化还是填充零字节
低级格式化没试过, 但是填充零字节我重来没成功过清除彩块

网友:
是用DM中的低级格式,这块80G的硬盘低格的非常成功,格后一个红块也没有了,只是低格时要花很长的时间!

网友:
能修好是运气,这种问题十个能做好一个都叫运气了。前提是G表没坏也没满.

网友:
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