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球

楼主(2012-02-15):
求教大家,亲们都是如何植球的?用什么机器最快。
最近接了一批的显卡,好多要重做BGA。发愁了。

网友:
我所知道的只有手工了。大批量用什么工具还不知道呢

网友:
By hand is very difficult? use ctrencil

网友:
用植株台温度设置245 时间一分钟就行 很快

网友(点评):
晶体顶住了,太慢。而且不够快。准备入手回焊炉。

网友:
楼主的大批量是多大!!

网友:
你那么吹不把纲网凌在上面啊!

网友:
我想大家都是用普通钢网一个一个上啊 熟练就好了 就会很快的
风枪 锡球 钢网, 当然迅维的植锡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