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浦l-a766显示器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楼主(2012-02-15):
前天收到惠浦l-a766,客户说显示器有时候不开机,首先开始测机,第一天能正常开机,到第二天不能正常开始,指示灯会亮,但是拆机测试,可以正常现实,挂在那里一直正常,今天客户来拿机,现实显示器可以正常现实,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处在那里,

网友:
指示灯亮,说明系统电路正路吧.量下视放板的G1.G2.还有RGB的电压正常否?那路不正常顺路找.这种故障一般是虚焊多,特别是用了N年的机子.最好把虚焊的地方都焊一趟,保证正常,焊视放板焊一趟吧.老大

网友:
你做了哪些检查?你看看电容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别忘记检查一下开关键,上次我的客户开关键有问题,和你的结果差不多。

网友:
呵呵,按键是很容易出现问题,那样的问题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