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12-02-15):
手里有块七彩虹C.NFT5主板,不跑码,全板无复位,CPU没供电,英伟达单桥,这桥好像有两组供电,其中一组没供电,不知道是不是LM324坏了?MOS管G极1.6V D极3.3V S极无电压。另外查了ISL6566,ENLL没有电压,PG3.3V。VID1.9V 。跑了ENLL发现通往IO 83627EHG。没有电压。请问这板子该怎么修?

网友:
全板无复位,CPU没供电

网友:
应换ISL6566,使CPU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ISL6566也换过了,不行。现在怀懝是桥或者是IO问题

网友:
单桥的特别容易坏,把桥换了试试

网友:
桥没有一点温度,是不是没有供电呢?怎么会有两处供电呢?

网友:
单桥的还是  换桥  或者 重植下 桥吧

网友(2012-03-22):
这个多为桥的故障

网友:
手头上有一块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我也是  CPU电压没出来 其他供电正常 换ISL 6566还不行

网友(2012-05-08):
重植桥或换桥吧,单桥的毛病多。

网友:
座桥试试,空焊了吧~!

网友(2014-06-10):

isl6312电源管理芯片,如图
36脚EN脚是由谁发过来的,南桥吗,
37脚输出给CPU 的VTTPG,另CPU的 PWRGD是南桥发过来的吗,新手跪求师傅教诲

另如何判断6312损坏,芯片工作条件是什么,查供电VCC PVCC EN PG工作条件都正常,无输出就可以判断芯片坏了吗

网友:
电源IC什么情况下才能正常输出

网友:
   谁有ISL6566的图纸 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