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 进系统3分钟就死机

楼主(2012-02-15):
华硕F81S 进系统3分钟就死机
无法检测到显卡温度。
刚刚看见有个叫。头好大。的兄弟,也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无法判断到底是先卡,还是散热片
散热片两根铜管CPU的散热正常。显卡的很烫,
出风口出来的是冷风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兄弟麻烦给个正解
显卡加焊 重做都试过了。差点还做的点不亮、
裸机。后面那个电吹风用冷风吹,还是会死机。
用everest检测温度。根本没有显卡温度

补充内容 (2012-2-16 10:49):
已经换过散热片,还是一样,准备开工换显卡了。一会儿再来交作业

网友:
把散热片换个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烫肯定不正常,最好自己改个风道对着显卡吹,我修过显卡门的机器都这样改的,从来没有返修过

网友:
裸机。后面那个电吹风用冷风吹,还是会死机。问题是我用everest检测温度。根本没有显卡温度

网友:
还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拿个大风扇吹吹看还会不会死机呀

网友:
一样死机
顶了新显卡。明天装了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了啊 ?

网友:
换完显卡。我来交作业

网友:
先找散热问题吧

网友:
铜管问题多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可以把显卡禁用试试

网友:
什么北桥来的?显卡发热是正常的,只要不太热。

网友:
你看下。时钟旁边是不是有个1117性能不良。

网友:
换了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