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基4367ZG的本子,总是掉电

楼主(2012-02-15):
刚开始是进系统掉电,拆机后发现CPU供电电容是NEC的,很难拆,并上一个1000uf的电容,用了一天。结果又掉电了。心想是不是要换掉NEC的大电容。那颗电容好不容易拆下来,焊上6颗330的电容。结果是亮一下就掉电,咋办。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出现问题了  供电不对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电容焊好了没有呀,焊好就,还掉电,有可能是右边,调声音的触摸板二极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重新焊接了12个330的电容,粘在背面,测试两天没有掉电。我现在还在担心是否找到问题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