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开机0.3A掉电维修

楼主(2012-02-15):
开机0.3A掉电,开机测开关电压一直为0V,拆掉开关一样,说明开关是好的,怀疑休眠开关,拆休眠开关一样。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为了节约时间,上论团查,结果又一个LS说是北桥的3V短路了也会这样保护掉电,于是查电压,各电压均无短路,说明不是短路引起的。没办法慢慢查信号了,测试CPU没有复位。没有H-PWRGD信号。于是打开电路图,追查此信号时南桥发出。测试这个信号对地阻止正常说明南桥和CPU之间没有断线。南桥没有发出此信号那说明南桥的VRMPWRGD信号可能不正常。于是检测南桥的VRMPWRGD结果也为0V。
ICH7_PWROK信号也为0V,那说明南桥的电源好心好没有过来,追信号,这个信号是U46逻辑门电路转换来的。

测试VRM_PWRGD正常,PM_SUSB1正常。U46第一脚也有高电平,那说明就是U46没有转换出ICH7_PWROK。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但是U30也是这样的芯片,是控制开机的,于是一调换,不开机。说明U46坏了,就是找料板,终于找到这个芯片,开机显示。
说明:此机器把JP8短接,就去掉了保护功能,不会掉电了。

网友:
楼主刚好我也修到这台机器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763120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够扎实,赞

网友:
U46倒相门电路坏很少遇到。

网友:
修电路的高手啊,学习一下,请问楼主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那个Q6是做什么用的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