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MD 4520恶心故障

楼主(2012-02-15):
机型:ACER 4520  AMD
故障:加点不开机,电流值循环跑
故障过程:接机检测,加点电流值循环跑,拆机看是AMD的北桥216的,AMD的TK55,!先换U试试了下,没变化!
                 通病加焊北桥后,开机0.8掉电,拆下CPU后,不掉电啦,电流值0.15A,不知道什么原因啦!
                 放了一天,后又测机!这次当BIOS电池也上啦,还是一样,问问了同事,清下BIOS,看看电池有点没?
                  一测电池2.7V- -!!!!换上一个后居然开机啦,看来已开始就是BIOS电池的问题,还我搞了好久,
                 放下就是想让大家少走点弯路,至于为什么这样希望大侠能帮着分析下,谢谢啦!

感谢楼主,我遇到同样问题,换电池好了

网友:
2。7V按说也不算太低啊

网友:
有可能就是放下电就好了。。电池2。7V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原因,有可能以前电池2.7是虚电吧?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呢

网友:
北桥AMD216,南桥AMD,U-AMD!- -

网友:
感觉电亚还是有点低

网友:
学习了,原来BIOS电池电压低也会造成不开机啊!

网友:
我的也是,看了楼主的经验,也是这样解决的,非常感谢

网友:
2.7V以下就不能用吗?谢谢楼主,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这些在开修前就先测量好吧。。。。。

网友:
楼主不错嘛,这么快就有经验了

网友:
电池的供电直接到南桥的,电压低了不开机,AMD机器的通病的

网友:
acer有好多换coms电池就好了

网友(2014-03-13):
我也遇到过是电池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