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4735ZG右边触摸板导致不开机听说是通病,已修 ...
ACER 宏基4735ZG右边触摸板导致不开机听说是通病,已修复!

楼主(2012-02-15):
我今天也遇到了,求高手怎么解决啊 ,论坛里查到,电阻坏,电阻在哪,C壳的右边触摸按键也拆不了,怎么搞啊 !
触摸板

网友:
换个触摸板不可以吗

网友:
买不到触摸板啊 ,而且c壳触摸板那拆不开

网友:
换块触摸板就好了嘛

网友:
插上就开不了啊?

网友:
触摸板买不到,用适配器掉电0.5A,用电池正常,拔掉触摸按键板正常。怀疑是OE907的事,等会用电池开机试试触摸板是否好用,如果好用就试试更换OE907看看,等我结果

网友:
按键板确实不好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还没有修道这个机器 没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
那里有几个发光二极管短路了拆掉就好了,用刀片橇开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JZ1875 ,测出两个LED灯阻值偏低,拆掉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