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2-15):
液晶显示器黑屏,已测VGA线是好的,电源指示灯亮,插上VGA线指示灯亮绿光就是没显示。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板、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黑屏情况下你看看屏幕上有没有字,要是有说明屏工作了但是高压没上去,重点查高压供电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高压板 就在这两个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