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SONY本子不触发,SONY PCG-7A8P

楼主(2012-02-15):
板号:MS02-M/B REV:1。1 ,有这个
的朋友发给我一下,谢谢,我现在的板是不触发,触发开关有8V。南桥起振,开关有路变,BIOS和IO之间没波形,没图纸,现在处于盲修状态,各位给点意见吧,机子的型号是:SONY PCG-7A8P
不触发

网友:
先看BIOS有无电压,再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找不到图纸的啊

网友:
待机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放电看看,有3.5V吗

网友:
待机正常了,求BIOS啊,这去哪找得到呀

网友:
这个图纸就别想了 不可能找的到的

网友:
搞定了,隔离保护进有19出只有8.9V,加焊了一下,那个管子,就OK了,看来修机要细心的去量很多东西呀,按以前的维修思路是,开机脚呀,IO的条件呀,南桥晶振呀,不错的小经历

网友:
维修就是要注意细节。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就好修的问题吧,AC-IN 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

网友:
SONY的笔记本先放COMS电池在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