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寸LCD开关机不畅

楼主(2012-02-15):
请教大家:手上一台AOC的22寸屏,很难起动,偶尔开机成功,电压3.3/5/12V正常,按开关机按键电压会归0。排除按键问题(已更换过),关机也如此。但开了机屏正常。不关机断电开机正常。请教大家问题在那?
更换

网友:
用多久了?做最基本的检查,电源板上的元件都好好看看

网友:
开机关机时 测量驱动板开机信号线是否输出正常 不正常问题在驱动板上。

网友:
驱动板开关机信号不正常

网友:
看开关是不是有问题啊,没问题再看驱动板是不是那里有虚的

网友:
AUTO那组按键电压2.5V跳变,从芯片输出那个电阻断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