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 开机内存报警 有时还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2-02-15):
  今天接到到客户送修   华硕M2N68   病因是开机不显示 有时候又可以显示
    经过检查 内存报警    电压都正常    U  换过  内存换过   显卡换过
       主板报警咯还可以进系统    有时候 又开不起机
    怪哉

网友:
这板子挑内存 我有几块这样问题 有的时候还会显示BIOS坏 换过内存就好了

网友:
内存都换过的   DDR800   667   4200(老机子的二代)

网友:
ec   坏了    查下 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