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2-02-15):
原一惠普机用的拆机主板,主板是精英代工的RC410-M,集成有ALC882芯片的8声道声卡。用它新组装了一台主机,装好系统后无声音,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里显示无音频设备,设备管理器-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里只有:传统视频捕捉设备 、传统音频驱动程序、媒体控制设备 、视频编码解码器、音频编码解码器这几项,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和“!”的提示,这种情况是板载声卡坏了吗?怎么来测试确定其好坏呢?请大虾指点。

网友:
硬件都找不到,当然是坏了呗。

网友:
加一张声卡试试

网友:
声卡芯片坏的多,换个就知道了

网友:
芯片热吗?

网友:
检查声卡芯片

网友:
很有可能是声卡没有供电

网友A:
不一定 你先换一个驱动试试

网友:
大部分是声卡坏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你先换一个驱动试试

现在看不到音频设备,驱动往哪儿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不到音频设备,驱动往哪儿装呢?

用驱动自带的SETUP安装

网友:
用驱动自带的SETUP或者INSTALL安装

网友A:
声卡芯片上面有型号你看一下 让后在按着型号下载就可以

网友A:
还有 你看看bios里面没有关着吧
你把bios复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上面有型号你看一下 让后在按着型号下载就可以

声卡芯片型号是ALC882,下一个装了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你看看bios里面没有关着吧
你把bios复位一下

BIOS里原设置是AUTO,我把它改成ENABLED也没反应。

网友C:
更了驱动不行就换个声卡试试,再不行找图纸一点点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了驱动不行就换个声卡试试,再不行找图纸一点点查

我现在就是加了一块声卡在用。现在没图纸,就是找到了从哪些要点查起还没有经验,发这帖也是想向大家学习主板维修的技术要点。

网友:
别的都试过了  现在只能换芯片了  你那有这个配件吗

网友:
这种情况就能断定是芯片坏吗?其他元件坏会不会也有这个情况呢?况且我现在没有这个芯片,不好贸然动手。

网友:
是跳线问题吧

网友:
百分之八十就是芯片的问题   你在有废主板吗 要是有的话在那上面找找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有这个可能

网友:
买个声卡换上试试啊

网友:
声卡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