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更换接口那一个教程的详解

楼主(2012-02-15):
看了月饼老师的教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zMjE3OTIw.html,以后,我自己试了下,风枪换成小风头也没有那么给力,吹不出来孔里的锡呀。有哪位有经验的说一下。风枪已经开到了最大。

补充内容 (2012-2-17 08:20):
经过大家提醒,我又回去试了下,开到最大风量,最高温度,并且用了视频里的手法,还是不行?求教权威解答,另,视频所示用的是啥牌子,啥型号的热风枪呀?

补充内容 (2012-2-17 08:21):
已经看到型号,ATTEN 852D 求吹不出来真的是风力不够??

补充内容 (2012-2-17 08:27):
我用的型号是赛克852D+,求教。

网友:
关键是你的温度没有达到,调节heater旋钮提高温度,就可以吹出来了

网友:
貌似是480啊,风力最大

网友:
你的风枪是气泵的那种吗?!气泵风压高,能吹通。风扇的那种风压可能达不到。

网友:
看了才知道可以这样换接口。我原来在一个笔记本料板拆接口很费劲才拆下来

网友A:
来点大仙解答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点大仙解答一下了。

852D+这种风源是风扇的,出口风压小,没有多大可能办成你的这个事情。要想吹通换成气泵的那种---850!!!

网友:
气泵的风源风量小风压高,风扇的风源风量大风压小。想用风扇把小孔里的焊锡吹出来恐怕太难为人了。显然不是温度不够的问题。
什么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什么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好好体会一下吧!
图中的风枪才可以。
如果还不明白,这样说吧:你的风枪是电扇吹风,850则相当于打气筒吹风,你看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