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克845的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2-02-15):
今天收到顾客送来的一块索泰克845的主板。顾客说是电容爆了,说要换电容。可是我加上电源根本就不加电,我又跳了几次跳线帽。还是不加电啊。我还是没有脾气了。我说加上显卡吧,加了显卡下面的主板上的指示灯就不加电了,可是诊断卡上有电,去了显卡主板上的指示灯就亮了,有没有人遇害到这样的情况啊。帮帮忙了!!!

网友(点评):
显卡上的3.3V短路了吧

网友:
可以在描述详细点吗?起码那些测试点的电压要说一下,你这样说的太模糊了!

楼主的描述让我云里雾里的

网友:
主板不加电了!

网友:
先把明显故障排除了再看下是什么问题,你刚不是说看得到电容了吗,有换吗?

网友:
把电容换了,还是不行。又把电容去了,主板还是不加电啊。!

网友:
真的没有办法啊。给兄弟支个招啊!

网友:
Try replace capacitor again.

网友:
呵呵看看显卡插槽旁边是不是有个跳线啊,你插上显卡应该就可以点亮啦

网友:
不上电查晶振 IO 等相关电路呀,好像有的和电池也有关,显卡问题因该是AGP防误插保护吧

网友:
索泰克845主板(显卡锁电路)要上先卡才能上电,你在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插显卡才能加电 ,前不久就听我同事修到过  。听他说 把显卡插进去 3v电压才会导过去 电路才完整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改天去问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