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进水维修

楼主(2012-02-15):
收到一台三星R458,拆机后除了左右键有水迹外一切正常。打电流开机跑到0.7,3秒后掉到0.3又到0.7不动了。好像有一组电压没输出,擦干水迹发现掉了一个10K电阻,心想有可能是信号断了。焊好后,涛声依就。还是老老实实量电压吧,开机后量到L506时0V,关电后打阻值0欧,查图纸是显卡供电,烧机显卡微烫。断定显卡挂了,BGA换显卡。OK。郁闷,进了一滴水,显卡怎么会挂!!!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说啊,上次弄了个索尼也是,进了几滴水,就把显卡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