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惠普笔记本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2-02-15):
我遇见两台惠普笔记本,都无法装系统,型号忘记了,配置是i3处理器\4GB内存\500G硬盘\独立显卡.
我把第一顺序设置为光驱启动,然后选择把系统安装到C盘,按之后直接进入以前装好的系统里面,不直接进入光盘安装。这是怎么回事?用硬盘安装形式也无法安装,和光驱一样的现象(都是安装win7系统)
另外在bios里面无法找到AICH这项,找很久也没有看见。通过查资料,资料说:需要另外加载程序。那位高手遇见了,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不用重分区也是可以装的,

网友:
哈哈  我也遇见过。我刚买的一台惠普我准备自己重转一个系统,结果自己U盘的装不起  太郁闷了  只能说他新款了机器。

网友A:
下个比较新一点的GHOST板就可以装得上了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个比较新一点的GHOST板就可以装得上了

我用的就是最新的版本系统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只有官方才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最新的版本系统

拿U盘来装呀,我以前也配到过装,拿U盘,进PE就装了

网友(点评):
U盘装,用win7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只有官方才有办法

我听人说,好像要用到官方的源盘装,对硬盘加密了

网友(点评):
很多机器官方在硬盘最前面有个100多M的分区,起引导或者还原作用,看看你碰到的机器硬盘分区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是重新分区再做系统

网友A:
装XP WIN7都可以呀,HPI5装XP好像不太好用,装WIN7吧,或是你有没有PE 光盘吗?进PE GHOST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XP WIN7都可以呀,HPI5装XP好像不太好用,装WIN7吧,或是你有没有PE 光盘吗?进PE GHOST就行了

装xp系统,用U盘进入,无法识别硬盘

网友D:
为什么不用GHOST呢?WIN7也可以,镜像上XP61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GHOST呢?WIN7也可以,镜像上XP61下就可以了

我用光盘win7装系统,它进入那个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xp系统,用U盘进入,无法识别硬盘

你的版本不够新呀,那就装WIN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光盘win7装系统,它进入那个页面

你下载个新一点嘛,就可以了, 我之前也碰到过,进去就不认硬盘了,就是不够新没驱动认不了I 5的板子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倒是还没有碰到。听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
现在HP都很难装上XP了。全面支持WIN7正版,建议你用外接光驱试试吧。

网友:
实在不行直接把硬盘拆下来装  这绝对OK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一般都没有,你搞W7PE或者搞硬装W7

网友E:
HP无法安装GHOST系统的解决方法

1.按F10进入CMOS

, _

2找到电源设置项(Power Management Setup)----WDRT Support这一项设置为时Disabled

3按F10保存退出

第二种方法具体操作步骤:

第一步:按F10进入BIOS设置 ,来到基本信息界面。

第二步: 用左右方向键选择到Advanced(高级设置)选项。

第三步: 用下方向键选择到“Onboard PATA/SATA Adapters”,这是选择并口/串口硬盘的意思。

第四步: 选择第三项“SATA1 Controller Mode”串口硬盘模式控制上。

第五步: 机器原来的串口硬盘模式为IDE,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只能安装原版的操作系统,不能安装GHOST版本的操作系统, 更 改敲回车。

第六步: 选择“AHCI”模式。这种模式只能安装GHOST版本的系统,但是不能正常启动机器。

第七步:按F10保存退出。

第八步:机器重新启动,放入GHOST版本操作系统光盘,开始读盘,并安装系统。

第九步:安装过系统,机器重新启动,再按F10进入BIOS,把硬盘模式再改回IDE模式,机器正常启动。

如系统安装完成,想利用一键GHOST软件进行系统备份也必须按上面的操作。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无法安装GHOST系统的解决方法

BIOS里面没有你说的这个选项,我查资料好像是说现在的笔记本要加载一个驱动程序,以前的笔记本可以这样的

网友:
最好是删除分区从新安装
哈哈哈

网友:
win7是清装的吗,清装的应该可以装的啊

网友:
一般这个机器装不起来XP 就算装起来也是驱动不好找。直接WIN7吧

网友:
用DM分下区,然后装W7

网友:
有什么提示啊

网友:
有的HP机子系统须要集成SATA 驱动 ,我以前在淘宝买过一个系统。基本上都能装,就是有的机子装好以后没有声音。必须得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