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恢复吗,提示以下内容!

楼主(2012-02-15):
这个可以恢复吗,提示以下内容!
恢复

网友:
可以,希望不大·····

网友:
应该不行了

网友:
这个提示下,有的能修复,有的不能,主要是看如何损坏的,损坏程度不同,修复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
主要还是 充分利用 “问” 这一招

网友:
用EXCELFIX试试。

网友:
这个我试过很多软件都不行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了,真的不好说呢

网友:
FAT格式 丢失后恢复出来就这样
可以恢复 很麻烦

网友:
用什么软件恢复说说

网友:
后来修复了吗,用什么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