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不触发,susb#_pwr信号问题。

楼主(2012-02-15):
待机电流0.08,测得开关键无电压,PS51020前提工作条件不满足(换过PS51020),如图:

24脚有供电,4脚没开启信号susb#_pwr,12脚无PGOOG信号,谁有这机器的上电时序,求高手指点
susb#_pwr信号是南桥还是IO转换来的,IO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如图:

另外这款机器休眠键容易出问题导致不触发,已拆除。小弟初入茅庐,技术有限,论坛的高手帮帮小弟,谢谢大家!!!!

网友:
问题补充:量得IO的7脚 11脚 26脚 45脚 54脚的+3VS都没有电压,请教下这个+3VS是不是南桥给出的。

网友:
+3VS由+3VO通过Q6102转换来的,要TPS51020工作了才有。susb#_pwr由SUSB#转换来的,由南桥给出,前提是南桥收到PM_PWRBTN#信号和PM_RSMRST#信号。你测测+3VAO有没有(由U5401给出)。

网友:
先找份华硕的图纸看看吧,一般华硕的上电时序都在最后的。 还有tps51020的芯片工作原理要认真学习一下。5v LDO要先正常,   再由性线转换3v LDO  之后 ec才有供电,认真看一下。

网友:
这机器开机貌似不通过EC

网友:
他是什么开机的 有些待机不是这个的

网友:
你看看南桥工作最基本的五个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LZ 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是ENBL啊,不是你说的那个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