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 用电池不能开机 能充电

楼主(2012-02-15):
今天早上发了个帖子, 没有一个人回答, 高手现在 都特别抠,不愿分享经验

只有我 自己慢慢 查吧,  分享下 经验, 下次碰到这样的 直接杀

先看图   3 5V 待机供电 开启控制的 VS 信号,  在电池待机时的 控制电路

要分析 这个 就得 懂 仁宝的 点火 ,有个51_on  信号   (仁宝点火 坛子里很多 )
这里不多说了, 直接杀,  看图 (没有 点位图 ,我可是找了半天)

红圈 就是 PR74  下头 是 51_on

接上电池  按开关 一直高电平 ,  再找到  这个

开关 插座 位置图纸   51_on  到这里了  按开关就应该被 拉低

量 D6  一直是 低 ,   明白了, 断线了   飞呀

还在板子 这面  EC  上边  红圈就是 D6   飞哪头 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多谢分享,还真没有修过呢

网友:
看了LZ的我都没有明白这个故障是哪里的问题。。到底D6是一直都处于高电平,还是说在开机的瞬间会出现高——低——高 呢??

网友:
呵呵 讲的好模糊啊

网友:
支持楼的奉献精神,再次谢谢!

网友:
慢慢学吧

网友:
主板上面的红光是什么啊

网友:
不是太清楚

网友:
能给思路讲的在细致点好··

网友:
在上电的一瞬间51-ON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懵懵懂懂

网友:
这种情况也只有自己分析维修,别人不可能说的准,所以维修真正的进步不是靠别人指点,而是自己摸索。

非常正确。

网友:
说的详细点就好了,不过能奉献就很不错了。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是啊讲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lz弄的我一头雾水,故障也不讲清楚,就放几张图片,看得有些吃力。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没点图 就是费时间呀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好的经验支持下

网友:
谢谢分享,上次修过没修好

网友:
首先感谢LZ分享维修经验 语言表达不是太清楚 新手看完一遍肯定不明白

网友:
我连图都没看到!!

网友(2012-03-19):
高手 自己还是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