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2-15):
北桥边上的一个MOS管,G极有1.6V的控制电压,D极有3.3V的电压。S极为什么没有输出呢?后级没短路。边上还有个LM324比较器,会是LM324的问题吗?

网友:
怀疑有问题 先换一个 管子到处都有

网友:
    你这主板现在是什么现象

网友:
CPU无供电。无复位。

网友:
查CPU上下管,控制芯片,电源管理,至于你说的那管子,拆下来量量好坏

网友:
管子是好的,拆下LM324后,有1.2V电压输出

网友:
Try replace CPU soc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