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液晶现代21.5寸屏维修

楼主(2012-02-15):
我前几天接到一部现代21.5寸的液晶显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可以点亮,大概用10多分钟就会黑屏,关掉后再开,又可以用几分钟黑屏,开始以为是高压那边有问题,直接外接高压条,现象依然存在,只好换驱动板试一下,用的是乐华的板子,正常不在黑屏了,但始终觉得亮度不够,把亮度接上还一样的,在网上看到,说可以把控制和亮度并在一起,会亮一点,也跟着做了,坑爹呀,在焊的时候不小心把12V有一个脚也连到控制的脚了,通电就把屏烧了,一上电就短路,指示灯都不亮,把屏线拔掉,上电指示灯就正常。查屏电路的时候,发现屏的主芯片被烧了,换上同样的型号芯片,还是存在其他问题,看来不只是主芯片被烧了,现在的情况是通电不插VGA,好像是花屏一样,模模糊糊的,插VGA就黑屏不显示,换其他型号驱动板也是一样的,客户也急着要,搞到真没办法了,屏型号:PMH215M05201A42400686     HK215LCM-PH01H   屏板上面也有个型号:215FA01S 那位兄弟有这个屏的材料帮助一下小弟呀,万分感谢。

网友:
搞个显示器给他,别整了,屏到淘宝看一下

网友:
换一个屏就正常了吗?先把问题索定在一定范转内再出发去维修啊~~

网友:
只要是21。5的屏,我感觉应该都可以上吧。你的驱动板可以改程序啊。淘宝上什么样的屏都有,你可以搜下看看!

网友:
这是悲剧啊,我昨天也搞坏了一个屏,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网友:
按理说会烧驱动板,怎么把屏烧了,悲剧阿阿门